[求助] 看《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2nd edition》的疑惑

楼主(2023-01-02):
开始学习《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2nd edition》
看到第二章就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如下图所示:

这段话是第二章第2.1.1小节的,我的疑惑有2点:
1. 为什么对于σ> 1,k和σ^2实际上分别为1和1/3?σ<1会是什么情况?
2. 为什么即使σ=1,v也是一个4-level序列?

基础不牢固,所以真是感觉是在读天书。烦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A:
我觉得上下文要表达的观点是:a图指出在A/sqrt(2)<=1信号输入时,k≠1。b图指出对于正态分布的sigma=1的noise输入,k=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上下文要表达的观点是:a图指出在A/sqrt(2)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即使σ=1,v也是一个4-level序列?”

网友B:
首先理解增益的定义是 k=<v,y>/<y,y>,其实是投影的意思,想象一个杆子有个影子,就是 影*杆 / 杆*杆,影子是量化后的v,杆是量化器的输入信号

这里搞这些,作者目的是为了给你一个直观的信心, 正弦信号和随机信号对于量化器是差不多的,量化后我们关注的误差,增益和真正的随机信号是差不多的,只要满足sigma>1的和A/sqrt(2)>1,它俩就可以近似看成一个东西。这样就可以对quantizer的线性化建模(v=ky+e)有底气,还通过数值仿真画了2个图证实了一下。

理解了投影,和作者这里说这些的动机,再回到你这两个问题,我大概理解啊
1)Delta=2的量化器,他的误差就是±1啊,他能分辨误差为正负1的信号,那对于sigma>=1随机信号,即使量化后也是可以准确反应原本的这个随机信号的。那如果sigma<1的随机信号,我们的量化器就不能准确地反应这个信号,量化后的结果都是偏小的,那根据投影的概念,影子比杆子短啊,那投影增益就会小于1啊,图b数值仿真后的结果也是如此。
2) 对于高斯信号,99.9的信号都会分布在正负3-sigma的范围内,sigma=1,那信号应该就是 0~3之间吧,全书的mid-tread量化器Delta=2, 应该就是 -3 -1 1 3这个4-level的quantizer

看懂这本书,我觉得应该先搞明白信号与系统的那一套东西。另外,先弄明白作者要干什么,再去弄明白这事具体是啥,更有助于理解吧。以上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理解增益的定义是 k=/,其实是投影的意思,想象一个杆子有个影子,就是 影*杆 / 杆*杆,影子是量化后的 ...

这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理解增益的定义是 k=/,其实是投影的意思,想象一个杆子有个影子,就是 影*杆 / 杆*杆,影子是量化后的 ...

高,实在是高!
刚看《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2nd edition》这本书,我一直都不能把自己的思维方式融入到老外的讲解思路里面。其实不光《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2nd edition》这本书,我看其他老外的书也都有同样的感觉。比如我在本帖提到的这段话,其实在这段话前面还有一句“The situation is somewhat different when y is a zero mean”。我看到这句话,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高斯信号跟正弦信号肯定不一样,有区别。但是看了上下文,有没看出有什么不同。

看了luminedinburgh的回复才知道这段话的意思。感谢luminedinburgh,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