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创建pathseg

楼主(2023-01-02):
在创建pathseg的时候 搜索用法的时候发现他的坐标需要单独给出 像这样dbCreatePathSeg(cv "Metal1" 0:0 1:0 0.1 "truncate" "truncate") 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让一个list 比如list(0:0  1:0  1:1)也可以直接生成一个pathseg   现在我直接写dbCreatePathSeg(cv "Metal1" list(0:0  1:0  1:1) 0.1 "truncate" "truncate")会报错 但是一个一个坐标去敲又有点麻烦 特别是坐标多了以后

网友A:
坐标是一个list,用foreach遍历一下,在遍历的过程中使用这个函数就好了。如:
i=0
pointList=list(0:0 1:0 1:1)
foreach(point pointList
    when(i != length(pointList)-1
        dbCreatePathSeg(cv "Metal1" point nth(i+1 pointList) 0.1 "truncate" "truncate")
        i++
    );end when
);end forea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是一个list,用foreach遍历一下,在遍历的过程中使用这个函数就好了。如:
i=0
pointList=list(0:0 1:0 ...

这样的话 那最后的线是散的一段一段的吧 有没有可能是连续的一条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 那最后的线是散的一段一段的吧 有没有可能是连续的一条线

PathSeg本来就是一段一段散着的线,你要一整根的话还是用dbCreatePath这个函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Seg本来就是一段一段散着的线,你要一整根的话还是用dbCreatePath这个函数吧
...

也是 只是感觉看起来没有图形界面的pathseg看着好看 还是多谢了 我打算用path线  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 只是感觉看起来没有图形界面的pathseg看着好看 还是多谢了 我打算用path线  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

还有个思路,先创建PathSeg,然后再用Convert函数把PathSeg转换成path
leConvertPolygonToPath(dbConvertPathSegToPolygo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