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che为什么可以增大软件的程序空间

楼主(2023-01-03):
想求助大佬问一下,为什么如果芯片中软件空间不够,加了cache之后就可以增加软件得程序空间?是因为cache与mcu的交互速度快,所以可以很快的索引其他存储体的数据给到mcu?

网友:
cache不会增大软件的程序空间的

网友:
cache只是一个高速数据缓冲区,解决了dram和cpu速度不匹配的问题。并不是直接把数据扔在里面当存储器用

网友:
应该对的, 加快速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