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er如何集成到virtuoso里?

楼主(2023-01-03):
caliber集成到virtuosoli里在.cdsinit你写了load脚本打开virtuoso电路窗口中有,版图窗口中没有?

网友A:
Launch Layout-L就应该有了,而不是Layout XL。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unch Layout-L就应该有了,而不是Layout XL。

大哥 有时间帮忙远程解决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有时间帮忙远程解决下吗?

大佬的意思是你的这个calibre在L状态才有,你现在是XL状态,  在Layout那边点击左上角的launch,点击layout L  然后看看layout那边的calibre出现没有。(如果L状态有的话, 可能你以后XL连完需要切换成L来跑验证。)

网友:
calibre.skl的路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unch Layout-L就应该有了,而不是Layout XL。

这样搞也没有

网友:
用你的这个load 脚本在我的virtuoso CIW界面试过了,schematic 窗口 layout 窗口(包括L,XL) 都能看到多出来的 calibre 菜单和菜单下拉出来的每一项。

网友:
在.cdsint里面加入下面这段:mgc_home=getShellEnvVar("MGC_HOME")                                          if mgc_home!=nil && isDir(mgc_home) && isReadable(mgc_home) then load(strcat(mgc_home "/lib/calibre.skl")) else printf("// Calibre 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