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EM格式RSA密钥解析(一)——Base64转16进制格式

楼主(2023-01-03):
后缀是.PEM 的数字证书是 BASE64 编码的,以 ASCII 码来表示。常见的证书如下所示(以
RSA1024 为例):
私钥:
----BEGIN RSA PRIVATE KEY-----
MIICWwIBAAKBgHU4CF6yvqb5WBhwcYfvh/o3NpwcSJlcfj0nIZeKHLYvJOIgzkV6eITLobl1bXcd7Wvv
SzAfRXHoszOqYU7Uh93YKrqdO9Mrmx3eG0yeY2GtXUW0uNMFlAUscwzE5sJoJT6QwRa0/7/AqlQB
ZhIsBDSs/w71Xqtao8Lg6/wxOsehAgMBAAECgYBlHNR7e4xh1CxdyIDmVYTiHcaJmww03kg20A51/
bkOnlQei1XjMOXNByqWI+ktGy+2L1CYTiFFRQlvw8T0jvgy+3rbelvsHzBB1PKuynKeaS7w2QbWNML
o+/mcE3HQi60CjgrHiZ7kS+LGvzOtsIBm7oj6rY/Yk9EBqSHFGcTYkQJBAOLjj6AF1+CG9kdfkauxZEw5h
jbuGb+yhOFrnBgEIQczxF86Ub2wMzV7faO6rRfOHXjdqcaWExWNuWKzVB4CgeMCQQCEQjpFgU4T
nPG2oQzRCKQ5nAyxG/eDY8Q5aS5bRliSv6w+6AhPjKM6PME8h1g8Ti8w3tJ4CrMrjopYAQ5BlPerAk
Bi3iKh6qntbyI2a9DAbmZ0SMTRfuO9gv8gc5HrbTEvQEGb9X/VFsjZz1wqUphGvUxedMkcfh0G0WEt
P1OyWAldAkBPg6WW7fNr1Tp46wBSmBhrzkbPIBpBsvRg87x8AaH0sCm1NDjy4oGr3KTsaA6DSxoS
DpSIuR4Y/Lxtxky03wO7AkEAs/6wWPecgKbSSx++Plw2gZ61Nm4FO1CU7gDth0MVWdyn7K/1mHC
VrqRR4UP4Q94QSsDmVKsixIYXcLYEB26c9Q==
-----END RSA PRIVATE KEY-----
公钥:
-----BEGIN PUBLIC KEY-----
MIGeMA0GCSqGSIb3DQEBAQUAA4GMADCBiAKBgHU4CF6yvqb5WBhwcYfvh/o3NpwcSJlcfj0nIZe
KHLYvJOIgzkV6eITLobl1bXcd7WvvSzAfRXHoszOqYU7Uh93YKrqdO9Mrmx3eG0yeY2GtXUW0uNMF
lAUscwzE5sJoJT6QwRa0/7/AqlQBZhIsBDSs/w71Xqtao8Lg6/wxOsehAgMBAAE=
-----END PUBLIC KEY-----
需要将公私钥进行解析后,以 16 进制数据按要求写入 LKT 芯片。在此需要借助一些转
换工具,解析步骤如下:
BASE64编码转换16进制
如要找出相应的RSA的密钥值需要先将BASE64编码转换成16进制格式数据。
打开 rsa_V3.4 软件(公司内部软件,用户可使用),如图一所示。在RSA”页面下选择“Tool”,进入图二界面。在上面的文本输入框中拷贝私钥的 Base64 编码,然后点击Base64—>HEX”按钮,下面的文本框中会显示转换后的 HEX 数据。下图中为私钥的转换,公钥转换类似。
下一篇将详细讲解如何从转换后的16进制数据中找到对应的RSA公私钥参数。

网友:
大佬厉害,不过我看不懂

网友:
BASE64编码转换16进制,只能用这个 rsa_V3.4 软件吗?

网友:
我们公司用过他家芯片还不错,虽然贵了点但是安全性还是挺高的,他家还有安全主控

网友A:
感觉很专业哈,哪家公司有这种LKT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专业哈,哪家公司有这种LKT芯片啊?

凌科芯安 他家的口碑还不错 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都很好

网友:
转换后实际写到LKT芯片中的数据只有密钥的参数值是吗

楼主:
pem格式通常用于数字证书认证机构(Certificate Authorities,CA),扩展名为.pem、 .crt、 .cer、.key。内容为Base64编码的ASCII码文件,有类似"-----BEGIN CERTIFICATE-----" 和 "-----END CERTIFICATE-----"的头尾标记。服务器认证证书、私钥,都可以储存为PEM格式。

网友:
楼主的解说很详细,受教了,期待楼主的下一篇好文章

网友B:
据说LKT芯片功能相当不错,有推荐的主打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LKT芯片功能相当不错,有推荐的主打芯片吗

据说LKT芯片应用领域很广泛,有想法的可以直接搜他家官网查询选型哦

网友:
为什么要以ASCII码来表示?

楼主:
网络字节序一般都是以ASCLL来显示的,这样方便进行统一管理转换

网友:
凌科芯安的芯片性价比不错,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