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的SR问题

楼主(2023-01-03):
运放的SR太小了,如何提高,在不改变小信号Gain 和 PM情况下

网友:
SR跟电流和电容有关,改这两项十有八九会影响别的参数。

网友:
单级运放增大支路电流。两级运放看看限制在哪里,在密勒补偿上,那就增加第一级尾电流,在输出级上,那就增加第二级电流或者改成class-ab输出。

楼主:
折叠两级运放,增加电流效果不明显。指标SR>30V/us,  我这最多达到20V/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