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不收敛,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3-01-03):
如图所示,瞬态仿真显示一个错误,怎么解决呢?大佬帮帮忙吧!

如图所示,瞬态仿真报错

如图所示,瞬态仿真报错

网友:
换个非整数的电源电压试试

网友:
所有的power supply给一个slope尝试下,不行下的搜一下修改trans里面的option

网友A:
设置个最小时间步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个最小时间步长,就可以了

追问大佬,是往小设置,还是往大设置呢

网友:
设置个最大1ps左右看看

网友:
解决 time step too small
1. Power ramp up 方式
2. 某些NODE initial value
3. option convergence 参数或 tolerance 改变, gmin ..
4. Sim tran step改变 . 有时  0.1u 100u  => 100.51u 可闪过
5. Sim step 改很小
6. 造成不收敛是那类?   macro model 有电感 多r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