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VCS编译完后生成的SIMV文件出现错误

楼主(2023-01-03):
如题,运行完makefile文件后

在第二个run文件运行的时候报错
查看生成的sim.log文件
[root@JKLR JKLRt]# cat sim.log
Notice: timing checks disabled with +notimingcheck at compile-time
Command line: ./simv +vcs+lic+wait +vcs+flush+log -cm line+fsm+cond+branch+tgl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2aaab45c354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4540f62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b4541311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2aaaac0eaa4c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4  0x00002aaaac0ec58e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fba706aab251478fa49e66610e453774633a6c152e7ef778f2202cda681f3d4e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5  0x00002aaaac0e4fc3 in SNPSle_d35ca1ff70d465c2b9b1a72eee90a506fdd009d3de3db1de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6  0x00002aaaae68abdf in SNPSle_64133461705005bb725549e2e6fa1b3f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e4d2249 in SNPSle_82244d58c54c18c70d63edc9becab634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c469ddc in mem_free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0 0x00002aaaac449884 in snpsCheckFreeFunc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1 0x00002aaaae305ab7 in SNPSle_77e776236473f4bc83d28b2811172395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e3015af in SNPSle_4e2b4bf1677349c165275718f4085a72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e0d5c31 in SNPSle_e08561af70b15158c1effee38014f2e6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e0d5d3e in SNPSle_6a600e65c1e59889d2167a3056e08869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e0d5d94 in SNPSle_79019f86c02f3a7a4fc861b56b22e07a449f142e33a64a009cd88060dca82713b97bc310751f5b0c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b3cdf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7 0x00002aaab45fc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0  0x00002aaab45c38e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45c378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ae0a1cae in SNPSle_95ae9cc2e78cc668673c60b8d88c4908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3  0x00002aaaae0a1e59 in SNPSle_92de4d0d4cf0d6931bc37e8d42a01d93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4  0x00002aaaae0a03ea in SNPSle_b76ef993ee82b3d58a5cadddbec8b67c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5  0x00002aaaae0a069f in SNPSle_f28f24b8c84ac8f6e02e0b03bcd33aa8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6  0x00002aaaae08b8f1 in SNPSle_5e54eaa1df739f6ed4c1ff24a0986ee6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e08bafd in SNPSle_058778405d2a6c04ddd18247ba7f440f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8  0x00002aaaae08cdf2 in SNPSle_e376be325e61b493d6bd988d8077bacc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e08d89c in SNPSle_a10369bdf7c5916ddd6866ce7e2e861c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0 0x00002aaaae09075e in SNPSle_00b1acee80c770570cd75f9efbe24cca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1 0x00002aaaae091134 in SNPSle_ba11b1edbd04051f5bb81b1861cdf84a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e07ca52 in SNPSle_2e65c0794628fc5af60953149776c29b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e0797ca in SNPSle_541f757be362289a7c9e5618c0ff28327846f8d3cc02839f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e073e04 in SNPSle_c0de1345d5ab80930e06dd2b68f214c3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e073fbd in SNPSle_25cd5712eacded5feaee03dc3430943e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ae6a75e5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83ad3550288b1f82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7 0x00002aaaae6b4ded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 () from /TOOLS/Synopsys/vcs_vO-2018.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18 0x00002aaaab6dda43 in main () from /project/test/simv.daidir/_csrc0.so
#19 0x00002aaab4520555 in __libc_start_main () from /lib64/libc.so.6
#20 0x000000000040c2fd in _start ()

Process VmPeak: 394824 kb, VmSize: 329292 kb
System Free Memory: 430917816 kb, System Free Swap: 67105012 kb

查看之前成功运行的文件生成的simv.log文件如下图

在论坛中看到过类似的问题,说是兼容性或者license的问题,但是都没有说清楚,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有大佬能指教一下吗

楼主:
:L:L:L:L:L:L

网友A:
看看是否是lic的问题,或者把你编译失败的case build目录清理下,重新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是lic的问题,或者把你编译失败的case build目录清理下,重新run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猜测可能是内存不足

网友B(2024-05-06):
遇到同样的问题,经过请教公司大佬,已解决。这个问题是由于仿真代码中while循环中没有插入@(posedge clk)等时序语句,导致在while循环中无限循环。while循环中添加@(posedge clk)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经过请教公司大佬,已解决。这个问题是由于仿真代码中while循环中没有插入@(posedge clk) ...

楼上正解

楼主(2025-02-18):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经过请教公司大佬,已解决。这个问题是由于仿真代码中while循环中没有插入@(posedge clk)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