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EDXL仿真出现报错ERROR (ADEXL-5025)

楼主(2023-01-03):
使用ADEXL进行仿真,就算不加corner也会出现这个报错,og文件的说明意义也不大,具体见下图,求问各位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看看 from “***” 的这个目录里有东西么?
仿真目录权限问题?chmod u+w /home/eeeknow/simulation -R,
缓存问题?要不删了adexl-history里之前的interactive.*再仿,要不重新自己重新建个adexl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from “***” 的这个目录里有东西么?
仿真目录权限问题?chmod u+w /home/eeeknow/simulation -R, ...

from“”中有东西的,内容是ADEL 仿真的内容,在simulation路径下能正常读写,权限没有问题,
重新建adexl还是这样

网友A:
你的库名,cell名字里有冒号吧,改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库名,cell名字里有冒号吧,改个名字

非常感谢大佬的回答,那个冒号是系统文件路径,问题解决了,环境变量有问题,从另外一个帖子找到的答案https://bbs.eetop.cn/thread-895603-1-1.html

网友B(2024-02-21):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佬的回答,那个冒号是系统文件路径,问题解决了,环境变量有问题,从另外一个帖子找到的答案ht ...

想请假下环境变量如何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假下环境变量如何配置

.cdsenv在这个文件里面配置

网友(2024-05-26):
楼主可以具体说一下怎么改这个环境变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