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问,一款数模混合的IC芯片ATE测试项一般有多少个?

楼主(2023-01-04):
如题,在测试时需要把每个pin脚的VOL等参数列出一个测试项吗?如果pin脚特别的情况,测试项岂不是会很复杂?有没有简便的合并方法?

网友A:
机台的测试头一般是每个channel有各自独立的测试单元,只要channel够用,所有pin的参数可以并行测出,也就是说,写一个测试项可以将所有pin的参数同时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台的测试头一般是每个channel有各自独立的测试单元,只要channel够用,所有pin的参数可以并行测出,也就 ...

机台端肯定出数据问题不大,但是分各个pin吐出了stdf,在分析数据的时候,如果VOL、VOH各有180个pin的数据,处理数据(人工)都有就麻烦了,即使是工具来操作也会变得复杂。想问问大佬有没有从分析数据方面有考虑对吐出数据做优化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台端肯定出数据问题不大,但是分各个pin吐出了stdf,在分析数据的时候,如果VOL、VOH各有180个pin的数 ...

处理数据这一块没关注,量产的时候,数据量庞大,人工处理肯定不可取,建议编一些小代码,提取特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