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画的电阻器件cell,跑lvs报错bad component subtype错误组件子类型

楼主(2023-01-04):
图2 左图是原器件,需要画成右图这样,然后就报错了 。替换为电路中的器件了也还是报错,因为加了一个识别层和nwell,可能别识别成了其他器件,需要修改规则文件,怎么修改呢?

网友A:
没图 别改规则文件

网友B:
这个一般是电路图和LVS文件中定义的器件名字不一致导致的,比如电阻名字都是RP,弄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 别改规则文件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是电路图和LVS文件中定义的器件名字不一致导致的,比如电阻名字都是RP,弄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

我把自己画的器件换成了原本的器件,不过因为这个电阻要做成修条,所以需要加两个图层,一个识别层和nwell,但还是有这个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自己画的器件换成了原本的器件,不过因为这个电阻要做成修条,所以需要加两个图层,一个识别层和nwel ...

rm1跟rtm8k这 两个名称不一致,要弄成一致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m1跟rtm8k这 两个名称不一致,要弄成一致的就可以了

我把自己画的删了,调用的rtm8k电阻,也没有要识别层了,但还是一样的报错,这个版图中的电阻rm1还有其他办法可以修改成rtm8k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自己画的删了,调用的rtm8k电阻,也没有要识别层了,但还是一样的报错,这个版图中的电阻rm1还有其他 ...

修改成这样了,还是报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持像我自己之前画的那样,然后用什么方法把rm1修改成rtm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rm1跟rtm8k这 两个名称不一致,要弄成一致的就可以了

谢谢,我弄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成这样了,还是报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持像我自己之前画的那样,然后用什么方法把rm1修改成rtm8k ...

最好的方法是是修改电路图,如果电路图库中有rm1就换成这个电阻。没有的话就只能修改LVS的规则文件了,如果了解怎么修改的话可以在LVS文件中将你画的电阻名称修改为rtm8k,不了解情况下修改容易出问题。如图中所示,括号中的RP就是名称,你将你的LVS文件中对应的电阻名称修改成rtm8k就行了,如果修改了有可能会影响其他使用rtm8k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是修改电路图,如果电路图库中有rm1就换成这个电阻。没有的话就只能修改LVS的规则文件了,如 ...

谢谢你的提醒,我解决了,我是将网表中的电阻名称替换成了rm1这个电阻名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解决了,我是将网表中的电阻名称替换成了rm1这个电阻名称
...

嗯嗯,修改网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