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i求助!

楼主(2023-01-04):
求助大佬们,想请教通过Tessent可以对Flash搭建内建自测试电路吗?

楼主:
通过自定义操作集和算法也不可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自定义操作集和算法也不可以嘛?

不行

网友:
按理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不嫌麻烦也是可以做个fake memory的接口操作,我们之前给FIFO也做了mbist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