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vip编译问题

楼主(2023-01-04):
请问本人刚接触i2c vip在指定好编译路径include之后,然后加了下面4个编译选项,结果编译的时候还是出现问题,是编译选项的问题吗?class svt_i2c_system_env extends svt_env;                                      |
xmvlog: *E,SVNOTY (../src/sverilog/vcs/svt_i2c_system_env.sv,19|39): Syntactically this identifier appears to begin a datatype but it does not refer to a visible datatype in the current scope.
  svt_i2c_vif vif;           |
xmvlog: *E,NOIPRT (../src/sverilog/vcs/svt_i2c_system_env.sv,25|12): Unrecognized declaration 'svt_i2c_vif' could be an unsupported keyword, a spelling mistake or missing instance port list '()' [SystemVerilog].
  svt_i2c_master_agent master[$];                    |
xmvlog: *E,SVNOTY (../src/sverilog/vcs/svt_i2c_system_env.sv,28|21): Syntactically this identifier appears to begin a datatype but it does not refer to a visible datatype in the current scope.
  svt_i2c_master_agent master[$];                              |
xmvlog: *E,SVPKSN (../src/sverilog/vcs/svt_i2c_system_env.sv,28|31): The single-bound form of a range is only allowed for array (i.e., unpacked) dimensions.
  svt_i2c_master_agent master[$];                            |
xmvlog: *E,EXPIDN (../src/sverilog/vcs/svt_i2c_system_env.sv,28|32): expecting an identifier [3.2][3.8][3.9(IEEE)].
  svt_i2c_slave_agent slave[$];

楼主:
之前公司没用过,现在想用,项目比较急如果有人愿意指导如何集成到环境中的话,可以有偿

网友A:
先跑通VIP自带的example,然后再基于example的命令行做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跑通VIP自带的example,然后再基于example的命令行做移植

谢谢您的指导,麻烦请教一下,我这边example好像有点问题[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Fatal License Error.
Internal FLEXlm Error.
license daemon version需要更新,这个不是很懂,您说的基于命令行移植意思是根据编译的内容选择option是吗?

网友:
起lic的lmgrd需要用新版的

网友:
单纯就图片错误而言,个人感觉是缺少了一些incdir搜索路径(你说已经加了include了?那要具体看看了)
周末可以提供简单支持,交个朋友

网友:
有文件少包含了,比如:svt_i2c_vif。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麻烦请教一下,我这边example好像有点问题[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 ...

你这个vip的example报错,指的是FLEXlm版本比licese daemon版本高;
前者的FLEXlm版本是你的VIP或仿真器的license文件对应feature的版本,就是你的VIP版本/仿真器版本;后者的licese daemon是你的 license加载和管理工具的版本;
简单来说,你的i2c的VIP或者仿真器(大概率是VIP)的license比你的license管理工具还要高(太新了不认识),所以license加载不成功,你得更新一下后者的版本,使得license能成功被认出来;

网友:
另外,原主题帖的这里面的报错,是你的i2c的vip的一大堆源代码库都还没被编译进去,就被提前调用了导致的出错;楼上几个答主回答的可能性都有,有可能是编译的时候没有·include,也有可能是filelist编译的+inc的搜索目录写错,都有可能导致VIP的源代码库没被编译进去;也有可能是filelist里面的编译顺序的问题,你得见VIP的源代码库放在前面,实例化和调用过程的环境代码放在VIP库后面。。。。
当然,根据你后面贴出来的VIP自带的example也报错(license版本不一致),这两个问题是独立的,都要解决才能集成VIP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