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卡住了,退出也退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楼主(2023-01-04):
virtuoso卡住了,退出也退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A:
terminal上输入kill -9 -1或者xkill出现个叉号,点下CIW窗口,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rminal上输入kill -9 -1或者xkill出现个叉号,点下CIW窗口,试下

直接VNC退出上不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VNC退出上不去了

啊?最大是terminal关掉啊,怎么VNC会退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最大是terminal关掉啊,怎么VNC会退出呢

主机拒绝连接

楼主:
主机拒绝连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机拒绝连接了

到期了吗?服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机拒绝连接

防火墙有没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有没有关

关了,么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期了吗?服务器

应该不是吧,我是用了那个命令才出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是用了那个命令才出现的

你是不是点错点到其他地方关了什么关键进程把你直接log out了?

网友:
Kill掉试试

网友(2023-02-06):
在别人的终端操作,用su -l +自己的用户名,进入到自己的端口;
方法1.用top命令找出自己的运行virtuoso PID号;然后用kill -9 +PID,去删掉
方法2.用 ps -ef | grep vnc | grep +自己的用户名 来查找自己的端口号;
vncserver  -klii  +自己的端口号  ,杀掉端口;
vncserve -geometry 1920x1080 -depth 16 +端口号,重新登上自己的端口号

网友(点评):
马克一下

网友C(2025-12-02):
引用 楼主:
直接VNC退出上不去了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找你们IT把端口给你kill掉重新开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