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怎么报出sram的min period

楼主(2023-01-04):
请问在跑prelayout的pt阶段时怎么报出sram的min period

网友A:
一般.lib库里头有约束。

report_constraints -all_violators里头含min period

网友:
可以report min perio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lib库里头有约束。

report_constraints -all_violators里头含min period

是的, 直接就可以report_min_period报出来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