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比较器在反转阈值附近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1-04):
(图片)

网友A:
没有迟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迟滞。

所以没有迟滞就一定会抖动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没有迟滞就一定会抖动是吗?

没有迟滞,上升沿够慢,实测一定会,仿真可能。

网友B:
加个斯密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斯密特就好了

在哪加施密特,放大器后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迟滞,上升沿够慢,实测一定会,仿真可能。

如果上升沿快一些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放大器后面

楼主:
除了这样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这样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吗?

可以在放大器后面加一级放大器,这样你的整体增益会很大,摆幅和摆率也会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放大器后面加一级放大器,这样你的整体增益会很大,摆幅和摆率也会提升
...

请问这个跟增益什么关系呢?增益越大,比较器能检测到的压差不就越小,不是越容易受到干扰吗?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理解

网友B:
你要明确你现在仿真干扰是放大器的输出而不是你的放大器的输入,所以我才在放大器后面加了一级,另外你的带宽变小的话对于高频的干扰是不敏感的

网友:
最好比较器加迟滞,换成施密特可以吗?

网友:
你的仿真不能等效为电路真正的工作环境,不能通过设置合适的仿真环境来避开这一问题。真正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换成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明确你现在仿真干扰是放大器的输出而不是你的放大器的输入,所以我才在放大器后面加了一级,另外你的带 ...

我现在的结构是这样的,第一级输出5那大概有几十mv的抖动,第二级已经满摆幅,再加一级也没用了,是不是我第二级做的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结构是这样的,第一级输出5那大概有几十mv的抖动,第二级已经满摆幅,再加一级也没用了,是不是 ...

能不能看一下你的波形,理论上你现在图中结构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看一下你的波形,理论上你现在图中结构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请问是看哪一点的波形?我是后仿出现了这个问题,这是时序图,现在的问题是只在上升沿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下降沿不会抖

网友B:
5 6的波形以及输入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 6的波形以及输入波形

M5

M5

M5
M6
这是跳变阈值附近的波形,输出就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5
M6
这是跳变阈值附近的波形,输出就这样了

对于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还是使用SMIT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M5
M6
这是跳变阈值附近的波形,输出就这样了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翻转点电压是不是很低呀,如果是的话就需要修改一下尺寸,调整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还是使用SMIT来解决。

问题在于不能用smit,是不是5那抖动的太大了,所以即使加上第二级也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翻转点电压是不是很低呀,如果是的话就需要修改一下尺寸,调整共模输入范围
...

电源1.2V,反转阈值0.8V,不低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1.2V,反转阈值0.8V,不低吧?

你的差分对管的vth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差分对管的vth是多少呀

6、700mv,工作在亚阈值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