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 merge 问题请教

楼主(2023-01-04):
想要将base.vdb 和case生成的vdb 使用urg -full64 -dir base.vdb case.vdb 命令merge 一下报了下面图里的warning report ,求助大神给看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两个vdb用同样的编译命令生成最保险。编译的参数要保持一致。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     覆盖率使用  一次编译多次仿真的方法,先编译产生了simv.vdb    然后不编译直接仿真跑一个case产了一个vdb文件,查看了一下编译的命令 -cm line+branch+fsm+cond  仿真的命令 -cm line+branch+fsm+cond  -cm_dir path      然后merger 之后就不行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会出现这种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