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dMetalfill 后下次eco是否需要先deleteMetalfill

楼主(2023-01-05):
请教一个问题,做pv时,解决drc desity 违例,需加入metalfill,下次做eco修timing 时是否要先deletefill,等ecoRoute完后再加入metalfill呢?

网友A:
要先删除再eco route,然后再加上(最好在calibre里加这样就没这个烦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删除再eco route,然后再加上(最好在calibre里加这样就没这个烦恼了)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