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TPG的报错,哪位大神知道 吗

楼主(2023-01-05):
报的是N2错误,unsupported construct (specify not supported). (N2-1)

网友A:
warning,可以先不管,直接跑完看啊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可以先不管,直接跑完看啊可能。

所有warning都 不管吗?我只是想学习下为什么会有这些错,

网友A:
tmax里,man N2,会有介绍的,文档中说可以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ax里,man N2,会有介绍的,文档中说可以不用管。

好的,谢谢,我再问一个问题,刚一个warning : undrivern module inoutpin(MTONFI4DIO/POC )  我查了下netlist模块MTONFI4DIO里没并没POC 这个pin.但在相应的Library model的MTONFI4DIO里却有POC。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是B7 warning,netlist和库文件不匹配,你说要修改netlist还是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B7 warning,netlist和库文件不匹配,你说要修改netlist还是库文件?

懂了,谢谢,再问一个问题哈,下面那个错是怎么来的,要怎么才能解决Warning: Pin D0 of MUX gate with inverted data inputs could not be placed anywhere, dropped design view of U_digcore/U_sdc_U_bus_state_ctrl_U_bus_state_normal_U635 with 2 pins (B22-1)
Warning: Pin PAD of internal BUS could not be placed anywhere, dropped design view of U_pad/U_SWDIO with 1 pins (B22-2)

Warning: Pin PAD of internal BUS could not be placed anywhere, dropped design view of U_pad/U_SWCLK with 1 pins (B22-3)

Warning: Pin PAD of internal BUS could not be placed anywhere, dropped design view of U_pad/U_SMCLK with 1 pins (B22-4)

Warning: Pin PAD of internal BUS could not be placed anywhere, dropped design view of U_pad/U_SMCMD with 1 pins (B22-5)

Warning: Pin PAD of internal BUS could not be placed anywhere, dropped design view of U_pad/U_SMIO0 with 1 pins (B22-6)

Warning: Pin PAD of internal BUS could not be placed anywhere, dropped design view of U_pad/U_SMIO1 with 1 pins (B22-7)

网友A:
首先B22 warning不用管,顶多影响一点点test coverage。至于这个warning的根本原因,你可以man一下B22,文档中也没有提到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B22 warning不用管,顶多影响一点点test coverage。至于这个warning的根本原因,你可以man一下B22,文 ...

好的,谢谢

网友:
warning : undrivern module inoutpin(MTONFI4DIO/POC )
===
这个是pad 的poc 功能, 不影响正常的function, 可以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