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查找gds中是否含有某层layer 脚本

楼主(2023-01-05):
求助,查找gds中是否含有某层layer,脚本应该如何去写呢?

(多个gds查找layer时,需要用脚本处理)

网友A:
首先找出top cell,然后a = member(layerName cv~>shapes~>layerName),when(null(a) warn(“the layer dosen't exist”)   能解决你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出top cell,然后a = member(layerName cv~>shapes~>layerName),when(null(a) warn(“the layer do ...

感谢感谢,然后我后来又找到 $L0 exist layer number 这个命令来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