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目前在联系制作Pcell,想请教一下制作Pcell时候都可以使用哪些数据类型?

楼主(2023-01-05):
想请教一下我在设置Pcell的比如个数、间距等参数时,都可以使用什么数据类型或函数?目前一直用的是fix函数,但遇到了一种情况无法解决:当mos的L<数值X时,poly的宽度为X,当L>X时,poly的宽度为L。

楼主:
理想情况:

网友A:
是不是X为你设置的l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X为你设置的l最小值

对,我想的是X作CT周围Poly的最小值,我之前是把CT周围Poly的拉伸长度和L是一样的,如果L=0.06时栅极的Poly太小了,Poly无法包住CT,所以我想找一种方法是当L小于某个值的时候Poly就不再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X为你设置的l最小值

第一张图里面的X是拉伸的基准线,和我帖子里面的X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里面的X是拉伸的基准线,和我帖子里面的X没有关系

那可能就很麻烦了,应该用图形这种做法行不通,可能需要程序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就很麻烦了,应该用图形这种做法行不通,可能需要程序语言

好吧,我现在是直接复制了一个最小的保持不变。

网友(2023-08-21):
我想学习一下如何制作pcell,可以请教一下楼主是如何创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