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增益的一个疑问希望大家能给点看法

楼主(2023-01-05):
像这种差分放大器在增益先降又回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有如何消除这类情况?大家可以给我提供点不同的观点吗?谢谢大家

增益

增益

网友A:
无非是有零点了,但是都在带宽之外了,可以不用管的

网友B:
你的带宽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带宽要求多少

带宽要求1K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有零点了,但是都在带宽之外了,可以不用管的

那就好,谢谢你的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