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RO寄存器的验证问题

楼主(2023-01-05):
场景是这样的,有一个APB总线的寄存器,其property 为RO ,那么在验证的时候,如果该寄存器可以被写操作更新(可以被写入),那么这种情况该算是DV的操作不当,还是算RTL设计失误呢 ?RO寄存器的read only 到底是定义只允许读操作,不能执行写操作,还是说即便有了写操作,但其值不能被更新呢 ?

网友A:
应该视为RTL设计错误;一般设计中,简单处理是RO寄存器忽略总线写操作,其值不能更新;

网友B:
寄存器的RO属性,你不是也是需要验证的吗?怎么会是验证操作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的RO属性,你不是也是需要验证的吗?怎么会是验证操作不当。

因为有种说法,既然是RO,你为啥要写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视为RTL设计错误;一般设计中,简单处理是RO寄存器忽略总线写操作,其值不能更新; ...

一般情况下,应该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种说法,既然是RO,你为啥要写啊 ?

验证不就是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对错吗?可不是一句话“有这种说法”,就不去cov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