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analoglib中的vprbs只有2个参数可以输入,跟教程中的不太一样。

楼主(2023-01-05):
想用vprbs产生一个波形。找了analoglb中的vprbs,只有两个参数,如下图:

教程中的是这样的,有很多参数:

所以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生成随机数 只要定义1UI的宽度,tr ,tf,高低电位就行了,至于PN几,seed什么的 比较玄学,不太了解。

楼主:
在analogLib内的vsource的type选prb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