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_CAP覆盖在其他器件上,LVS认不全【已解决】

楼主(2023-01-05):
各位大佬,本菜鸟最近在做转工艺的活,按原先的版图画遇到MIMCAP覆盖在其他器件上之后,LVS会报错,看报出来的错误像是MMCAL层覆盖住的地方都没有认出来。但是把MIMCAP放到边上不覆盖其他器件的时候LVS是能通过的,请问各位大佬这是要怎么解决,需要修改LVS的rule吗。用的UMC的110nm工艺。

网友A:
感觉你连接还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连接还有问题啊

应该不是连接的问题吧,就直接啥都不改把电容移到图外面去LVS就能过的

网友B:
你这重叠的是不是有短路的啊 电容层次你仔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重叠的是不是有短路的啊 电容层次你仔细看下

回头看了一下,mark了一下net确实是对的,而且MIMCAP就m5,vi5,MMCAL,和m6几个层次,版图上把电容去掉之后只用到了m3,不大会短路啊,这张图是以前老工艺直接map过来的,线路没有错,我还是觉得MMCAL这个层出了问题,但是也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看看你MIMCAP接了几个电源地,有没有short

网友C:
这种情况要和代工厂那边确认的,看能否waive,lvs rule还是不要改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要和代工厂那边确认的,看能否waive,lvs rule还是不要改为好

是的,现在想在去找一遍design rule,已经找到lvs rule里面器件定义有写NOT MMCAL层了,感觉是本来就不让放器件上面

网友:
我记得某些工艺  command file 下
latchUp rule  mim cap metal 有限定某些层

网友D:
猜测:你的mim在电路应该是三端器件,假设电源VDD,地GND,在电路里mim第三端是gnd
版图中:你的mim有部分放在了nwell上,版图里这部分mim实际的第三端是vdd,所以这部分mim识别会有问题,这也是你为什么把mim移出去lvs就对了的原因,移出去之后,mim所在pwell就都是gnd了,第三端和电路一致
改法:最好直接叫电路改成2端的mim(推荐),或者你把整个mim都放在vdd上,然后把电路第三端改为vdd(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测:你的mim在电路应该是三端器件,假设电源VDD,地GND,在电路里mim第三端是gnd
版图中:你的mim有部分 ...

谢谢您详细的回答,我的cap在电路上是一个两端器件,没有接地端的,出现这个的原因大概就是这个工艺不允许放在其他器件上,现在确定是要把他放在其他地方了,当时是时间比较紧,直接从其他工艺map过来改的,所以没有去看到底能不能放。

网友:
印象中是有MOS管上不建议加CAP的rule,这个需要确认是否可以wave

网友:
MIM电容下放器件寄生估计会很大,影响电容的容值,MIM电容产生主要就是上下两极板间

网友:
应该就是rule限制不让你放

网友(2025-11-20):
想问下怎么解决的 想把电容放在器件上。但是rule里明确写了,lvs rule里MIMCAL还都和其它层有运算改都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