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矢量调制移相器中多相滤波器的相位偏差

楼主(2023-01-05):
本人刚接触移相器,需要做一个矢量调制移相器。在做多相滤波器(用于矢量分解为四路I/Q信号)时,发现每路信号相位差别较大,但是看别人的设计,相位误差很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RC-CR的极点吗?但是调节C,R值没有明显好转,极点设为18G,6G,12G。求大佬指点,万分感谢。
参考设计:
https://blog.csdn.net/wangkai_2019/article/details/106518067
相位十分平坦
新手小白,求大佬指点。Q:1310770764

楼主:
有做过矢量调制移相器的大佬吗?求指点,新手小白,刚开始做,感觉路还很长。

网友A:
注意看一下你自己设计的带宽,是6-18G,你参考的设计是19-24G,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一下你自己设计的带宽,是6-18G,你参考的设计是19-24G,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

感谢您的提醒,应该不是频率的问题,我的数值是有参考相同频段(6-18G)设计确定的,但是调试时,四路信号始终达不到上述设计那么平坦。不确定是不是自己仿真的设置问题。再次感谢你的回答,谢谢。

网友:
因为你的带宽宽,所以仿真结果看起来不平而已。你把带宽设窄,跟参考设计一样,那结果看起来就会是一样的。那只是个视觉效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