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CLUDE文件顺序问题

楼主(2023-01-05):
calibre可配置RECOGNIZE GATES 是ALL 还是NONE,

跑LVS后可以产生下面这个文件,配置是26行这个,
而INCLUSE 的rule file是放在最后,
rule file里也有定义 LVS RECOGNIZE GATES 是 NONE,
按我的理解是后定义的命令会覆盖前面的,
但是我们calibre配置ALL或者TURN OFF,跑出来还是可以影响结果的,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如果你是通过calibre LVS 界面里面选择的option,那这个option优先级最高;如果没有选calibre LVS 界面里的option或者说是默认的,并且LVS rule里面有多个命令,那么遵循最后出现的那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通过calibre LVS 界面里面选择的option,那这个option优先级最高;如果没有选calibre LVS 界面里的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