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lef提取问题求助

楼主(2023-01-05):
在抽取lef文件时,使用abstract软件,在第二步运行结束后,出现“Extraction has been stopped because the number of shapes that were extracted for net ‘VCC’  exceeds  the current extraction limit of ‘3000’。Use the "ExtractShapeLimit" option to increase the extraction limit and rerun the command.” error,这个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可以在abstract 里输
absSetOption("ExtractShapeLimit" "100000000")
或者在启动abstract 前输
limit stacksize umlimi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abstract 里输
absSetOption("ExtractShapeLimit" "100000000")
或者在启动abstract 前输

试了下可以跑通啦,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