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mfb管子电流不正常及仿真问题

楼主(2023-01-06):
1.求助各位高人,我做了一个全差分+连续cmfb结构,仿真其DC工作点,发现cmfb那一部分的电流有问题,NM6这个管子总是处于线性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输入管的gm/id我取的12,其余的管子gm/id取的8。
2.还想问一下唐长文的全差分教程中,为什么求电流时乘了一个系数2/3呢?这个系数可以在哪本书中找到依据吗?
3.全差分运放的设计步骤就是根据指标SR来分配电流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别沉啊,求回复

网友:
感觉是共模反馈电路的问题,你希望的共模输出电压是Vdd/2,也就是550mV,但你目前从输出端采样的共模电平(Von+Vop)/2=696.9mV,而且此时的共模反馈电路的电流也没有像你图中标的那样,所以你需要稍微再分析一下你的cmfb电路

网友A:
全差分运放的设计步骤,常规是根据增益来确定电流,然后根据电压摆幅来确定每个管子的Vov,然后确定尺寸,但更多的时候需要依靠spec中其他的指标来确定,比如噪声大小或者THD等等,通过一些计算慢慢过度到电流和电压上,然后通过Square law或者gm/id的方法来确定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差分运放的设计步骤,常规是根据增益来确定电流,然后根据电压摆幅来确定每个管子的Vov,然后确定尺寸, ...

但看了好几个教程都是从摆率得到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