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在修hold,fix_eco_timing之后写的tcl中使用了buff list以外的cell

楼主(2023-01-06):
如题,本人模拟版图转数字后端,学习中,现遇到PT在修hold时,write_changes写出的eco tcl中使用了hold buff list所定义的cell之外的cell,而PT log中fix_eco_timing时报出的可使用的buff list以及实际插入的buff类型也是正确的,但PT写出的tcl中确实出现了不该出现的buffer类型,其中PT未设置dont use,只在pt_setup中设置了hold buff list,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一哈,谢!

网友A:
脚本发出我们 看下

楼主:
% set buff_list "BUF_X1_XXX BUF_X2_XXX BUF_X4_XXX"
% fix_eco_timing -type hold -methods {size_cell insert_buffer} -verbose -buffer_list $buff_list -slack_lesser_than 0
% remote_execute {write_changes -format icc2tcl -optout xxx/xxx/eco_hold.tc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发出我们 看下

% set buff_list "BUF_X1M_xxx BUF_X2M_xxx BUF_X4M_xxx ..."
% fix_eco_timing -type hold -methods {size_cell insert_buffer} -verbose -buffer_list $buff_list -slack_lesser_than 0
% remote_execute { write_changes -format icc2tcl -output XXX/XXX/eco_hold.tcl

网友B:
引用 楼主:
% set buff_list "BUF_X1M_xxx BUF_X2M_xxx BUF_X4M_xxx ..."
% fix_eco_timing -type hold -methods {si ...

脚本看着没问题,能看一下你吐出来的tcl吗。我猜想你说的除开buffer以外的cell可能是size cell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本看着没问题,能看一下你吐出来的tcl吗。我猜想你说的除开buffer以外的cell可能是size cell来的

...

您的分析是对的,我尝试了分别只开size_cell或insert_buffer,在insert_buffer时吐出的tcl中未出现buff list之外的cell;单独开size cell时,会将设计中原有的cell替换成名称为DLY_xxx_xxx的单元(这种delay单元因为ss和ff下的差异问题,在设计中未使用),而我理解size_cell只是把原有的buffer size up或down,不会改变cell类型,我在ICC2未修hold的设计中也没有get到名字是DLY*的单元,所以我比较疑惑这种现象是工具的行为还是因为我哪里设置的不对?还请老师帮忙看一下

网友C:
加一下dont use list ,这样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下dont use list ,这样最简单了。

是的,加了dont_use可以解决了,感谢!

网友D(2023-02-16):
请问LZ是怎么转数字的,球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是怎么转数字的,球球!!

啊!自己的兴趣+部门同意+师父愿意带,作为新人可以先从全芯片的版图PV做起。

网友E:
可以试试fix_eco_timing后面加一个opition "-current_library“”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fix_eco_timing后面加一个opition "-current_library“”

-current_library   (Use current library for cell resizing)

请教下,加这个的目的是,dmsa只能做size up优化,为什么叫current_library ,不太理解和current_library 有什么关系哦
ps:一般我们dmsa好像不加这个option

网友E:
引用 网友F:
-current_library   (Use current library for cell resizing)

请教下,加这个的目的是,dmsa只能做size ...

这个变量指的是size时候替换的cell还是和原始的cell保持来自相同的library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变量指的是size时候替换的cell还是和原始的cell保持来自相同的library

请教下,这样做,是有什么目的嘛?如果不加这个option,我们在PT中应该读了所有的lib,现在一般好像都是从所有的lib中让工具去选择,这里的lib不是指ff,ss?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这样做,是有什么目的嘛?如果不加这个option,我们在PT中应该读了所有的lib,现在一般好像都是 ...

这样buffer size后还是buffer,不会出现其他类型,比如delay cell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buffer size后还是buffer,不会出现其他类型,比如delay cell这种。。。。。

你们的flow是加这个的吗?感觉加上这个,好像工具fix  timing被限制了,有时候可能是需要插一个delay cell的,工具可以发挥的余地变小啦

ps:我们的flow好像没有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