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分频为什么可以用icg做?

楼主(2023-01-06):
我看到网上有教程使用分频后的时钟做icg的en端,分频前的原时钟做clk端,这样出来的输出作为最终的分频时钟不是很奇怪吗?

网课里的代码

网课里的代码

我做的实验模拟出来的波形

我做的实验模拟出来的波形

网友:
可以是电平,使用电平时相当于1分频。
你的那个仿真波形,应该故意造的仿真波形,实现上采用icg分频,EN信号的产生方式类似于sfr_hclk_div == hclk_cnt,hclk_cnt为分频计数(在sfr_hclk_div == hclk_cnt时清0,否则加1),sfr_hclk_div为配置的分频值(分频系数=sfr_hclk_div+1)。如果软件配置sfr_hclk_div==0,此时en为电平,分频系数为1,如果软件配置sfr_hclk_div!=0,此时en为脉冲,分频系数为fr_hclk_div+1。
如果设计中只是使用了上升沿,时钟信号的占空比没有影响的。但如果设计中同时正沿与负沿逻辑,并且之间有timing路径,那就可能有影响,要看具体情况。对于大多数设计来说,都是只使用上升沿的。能否使用这种分频方式,需要对时钟使用场合有了解。

网友:
波形图截的不全啊,看不到信号关系,ICG我目前了解是为了降低时钟翻转次数,达到降低功耗的作用

网友A:
icg分频时,icg的E端连接的是个脉冲信号或电平信号。以你截图中的代码为例,ahb_clk_div是sys_clk域的脉冲信号或电平信号,如果要做分频并且分频系数大于1,ahb_clk_div的频率要与想实现的分频一致,如果分频系数等于1,则ahb_clk_div固定为1。
icg分频,好处,可以实现任意整数分频,包括1分频;缺点,分频信号在非1分频时,占空比不是1:1,如果代码中有负沿逻辑,timing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g分频时,icg的E端连接的是个脉冲信号或电平信号。以你截图中的代码为例,ahb_clk_div是sys_clk域的脉冲 ...

是的。
但是我感觉ahb_clk_div只能是单脉冲信号吧,不然就会出现我上面这种,在ahb_clk_div为高的时候,icg输出的波形有连续的多个sys_clk。
还有一个问题,像这种总线时钟,可以是占空比非50的使用场景?我怎么感觉一般都是要求50的占空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我感觉ahb_clk_div只能是单脉冲信号吧,不然就会出现我上面这种,在ahb_clk_div为高的时候,i ...

ahb_clk_div只能是单脉冲信号,  使用ICG做分频器的时候也不能控制占空比了。
这个分频时钟由于是通过gating实现的,源头和源时钟是一样的。相比于通过计数产生的分频时钟来讲质量也会更好一些,例如jitter等

网友:
自己写的只能叫cg

网友:
这个只是enable clock,打开或者关闭clock, 不是产生wave 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