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两个schematic的不同

楼主(2023-01-06):
要比较两个schematic的不同,除了比较CDL意外,可以像Layout过LVS那样进行比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list vs Netlist

具体如何操作呢,尝试过,但失败了

网友A:
分别导cdl ,然后比较c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导cdl ,然后比较cdl

是两个shematic的CDL都要提出来吗?

这些选项如何填呢?

这些选项如何填呢?

网友B:
我们也是用这个方法,做反向的

网友:
搞这么麻烦干啥?谁改的schematic,就问谁去?简单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是用这个方法,做反向的

那请问您是如何操作的呢?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2023-02-10):
比较两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