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的电阻太长,如何将电阻一分为二,怎么操作,麻烦各位大佬详细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2023-01-06):
版图中的电阻太长,如何将电阻一分为二,怎么操作,麻烦各位大佬详细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把电阻的length/N等分,再把单个电阻串起来,只要总电阻一样就行

网友:
总电阻不会一样的,特别是L比较短时,端电阻占比例就高了。

网友:
可以将电阻做成蛇形

网友:
先看电流大小,如果有余量直接把电阻宽度减半,长度就自然减半了。如果电流余量不够,就画成蛇形,一折三,这样进和出的朝向还是不变,但不要回形针一样往里卷

网友:
可以和电路那边商量一下,变成两个或多个串联,阻值差不多的话一般对仿真结果影响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