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的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2023-01-06):
小白求问折叠共源共栅的共模输入范围是怎么求呢?拉扎维似乎没有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提示一下
1、先从右边电路求出M5/6漏电压,这个就是和M3/4相关
2、然后围绕事物本质,左边电流不变情况下,围绕M1/2 工作饱和条件计算
3、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取极端,先共模为VDD 开始一直到0,观察差分对输入的管子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