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第一级的采样电容算出来咋不对

楼主(2023-01-06):
最近本人在研究sigma delta ADC,看到一篇文章,上面计算第一级采样电容的公式如图所示,我看好多论文也是类似的公式。就把数值带进去算了,vref取0.5,算出来是1.6*10-16次方,这跟pf级差远了啊,连1fF都不到,想问一下类似的论文的pf级是咋得到的,我没觉得我算错啊,请教各位大佬了。

网友A:
snr=98db=10log(Ps/Pn)=10log[(vref/sqrt(2))^2/(4*K*T/C/OSR)]。noise是rms值,sig也换算成rms值。你的计算中分子不应该是10^5.5,而是10^110/10=10^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r=98db=10log(Ps/Pn)=10log[(vref/sqrt(2))^2/(4*K*T/C/OSR)]。noise是rms值,sig也换算成rms值。你的计 ...

前辈,换成10的11次方后,算出来的值是51.75pf,这也不是论文中的值啊。这个电容未免也太大了,请问哪里还有问题呢?

网友B:
Vref多大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多大确定吗

verf取0.5

网友:
感觉你算出来的五十多pF更有道理一些,毕竟这是要达到110dB的S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