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IC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1-07):
要用到不同工艺库做不同项目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在上一个项目配置好的环境中直接library path里面加进来别的工艺库,然后自己新cell view一个library。还是说要重新建立一个文件夹然后从头开始配置环境呀。

网友A:
取决于项目设置是否有对环境变量有要求,如果与环境变量无关,则直接在Cadence环境下添加新的工艺库和设计数据库就可以直接开始了; 如果项目设置与环境变量有关,那么最好还是新开一个窗口,或者新开一个路径比较好。比如IC51和IC61的库路径设置文件都叫cds.lib,那么对于不用的版本IC5或者IC6, cds.lib文件是不能混用的,需要分别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项目设置是否有对环境变量有要求,如果与环境变量无关,则直接在Cadence环境下添加新的工艺库和设计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