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 delta调制器中的比较器设计

楼主(2023-01-07):
一般来说,sdm中的1bit量化器采用实际电路相比理想模型会带来多大的性能损失?1bit量化器的设计思路,架构?

网友A:
1bit量化器,除非你速度慢成蜗牛,然后还有迟滞能大到不可思议。
否则,基本不会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it量化器,除非你速度慢成蜗牛,然后还有迟滞能大到不可思议。
否则,基本不会影响性能。
...

如果采用实际的动态比较器相比理想比较器下降10db左右的SNDR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