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virtuoso里面自带的calculator功能

楼主(2023-01-07):
各位大佬,我想请教一下,如何使用virtuoso里面的calculator表示出一个表达式,这个表达式就是需要测量:当下图中第二条曲线由低变高时刻的X时间轴对应的时刻,测出此时所对应的第一条曲线的纵坐标的电压值是多少?,这个需要用到calculator里面的哪个函数?或者完整的表达式应该是怎样的?求助各位大佬啦~

两个输出曲线

两个输出曲线

网友:
根据Y轴求X轴用cross函数,根据X轴求Y轴用value函数

楼主:
感谢大佬,我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