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接IO之后多了一个guard ring相关的drc错误

楼主(2023-01-07):
有大佬知道这个drc错误怎么修正吗,连了IO之后出现的

网友A:
直接接PAD的injector 需要包双环。看看是injector未包双环报错,还是有地方的AA被误认成injector(比如有些电阻该加RES2H,RESH等这些层次来断开latch up检查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PAD的injector 需要包双环。看看是injector未包双环报错,还是有地方的AA被误认成injector(比如有些 ...

我是接的二极管,里面的AA被误认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PAD的injector 需要包双环。看看是injector未包双环报错,还是有地方的AA被误认成injector(比如有些 ...

二极管没有电源和地,求教应该怎么加环,还是要给PAD加环
二极管是外面围了一圈的三个边n注入(好像就是guard ring),内部是方形的p注入

楼主:
还有大佬懂吗

网友B:
检查下从PAD出来的线,有没有连接其它mos管的源/漏?或者连接到电阻,然后再连接到mos管?连接二极管应该不会报这个erro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从PAD出来的线,有没有连接其它mos管的源/漏?或者连接到电阻,然后再连接到mos管?连接二极管应该不 ...

有连电阻

网友:
design rule里面有I/O PAD的相关说明,去找一下,需要加辅助层来规避这个DRC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