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eco阶段如何手动设置useful skew

楼主(2023-01-07):
修时序时到最后阶段,把dummy加上后修了几轮时序,发现有几条datapath 没有修复空间,查看前后级margin发现有余量,但是不知道怎么报出capture clock path和launch clock path delay,有人可以告诉下吗?谢谢

楼主:
知道了在report_timing 时加 -path_type full_clock 就可以报出全路径

网友:
set_clock_balance_point -delay -clock -balance_points

网友:
条数不多的话,到pt里面看呗 ~~~
先手工调节一下比较好。。。

网友A:
都eco阶段了,还是不要动tree了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楼主(2023-02-23):
引用 网友A:
都eco阶段了,还是不要动tree了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不动tree,没有优化的空间

网友(2023-08-24):
ECO阶段,欢迎使用EasylogicECO , 加WX: linqie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