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g-Bang 鉴相器只能鉴相不能鉴频,那么BBPLL如何保证环路能够锁定呢?

楼主(2023-01-07):
最近看了一些全数字BBPLL的文章,发现很多文章就只用了一个D触发器(bang-bang PD)作为鉴相器。但是拉扎维的模拟ic书籍的锁相环章节也有写到Bang-Bang 鉴相器只能鉴相不能鉴频,那么如果锁相环的反馈路径上有分频器,想用锁相环实现倍频的功能,BBPLL是如何实现频率锁定,又实现相位锁定的呢?(比如传统的电荷泵锁相环就会使用PFD+CP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可以同时实现鉴频和鉴相的)

网友A:
BBPD只有鉴相功能,应该要加一个AFC(auto frequency control)模块,或者是先预设VCO的频率在REF倍频附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PD只有鉴相功能,应该要加一个AFC(auto frequency control)模块,或者是先预设VCO的频率在REF倍频附近 ...

感谢回答

楼主(2023-03-04):
引用 网友A:
BBPD只有鉴相功能,应该要加一个AFC(auto frequency control)模块,或者是先预设VCO的频率在REF倍频附近 ...

同学,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文献或者资料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学,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文献或者资料呢?感谢

IEEE Xplore上FLL或者AFC相关的有很多,只要能把频率误差锁在正负1/2Fref范围内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