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抽寄生参数网表做后仿真,前后仿真结果一模一样

楼主(2023-01-07):
Calibre pex抽寄生参数网表做后仿真,选用的是dspf格式+shcematic的方式提取,出来以后生成xxx.pex.netlist ,使用该网表文件进行后仿真,仿真结果和前仿真一模一样(正常来说仿后仿应该有一些差别吧),波形也一模一样,哪位大佬可以帮忙看一下为什么?
使用其他人相同步骤提取的xxx.pex.netlist进行后仿真,仿真结果就和前仿真不一样,对比两个网表(图左为其他人的,图右是我自己的),发现我提取的网表多抽取了一些寄生参数,还有使用的calibre版本不一样。

网友A:
两个netlist的design name不一样,保证design name与testbench中的后仿cellname一致,virtuoso才能自动替换后仿网表;
仿真时弹出的log文件里,可以去追一下是否有替换成功

网友:
我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我是使用抽取的dspf和spectre导出的input.scs进行后仿的,但是要保证dspf和input.scs中design name保持一致,看log中出现succkt will be replaced with 之类的就表示dspf成功导入了

楼主(2023-02-14):
引用 网友A:
两个netlist的design name不一样,保证design name与testbench中的后仿cellname一致,virtuoso才能自动替换 ...

确实是这样子的,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