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Redhawks2021R1.1啊

楼主(2023-01-07):
有大佬知道怎么安装吗?
或者有相关帖子吗?
实在找不到相关资料了
还有安装需要什么lic吗?

网友:
安装包发出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解开安装包直接用即可

但2021这个包里好像没有lmbin目录,不知道如何进行lic管理

网友:
但2021这个包里好像没有lmbin目录,不知道如何进行lic管理
====
用老的 ?

网友A:
安装不需要许可证。
要安装 Redhawk,只需解压缩分发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不需要许可证。
要安装 Redhawk,只需解压缩分发的文件。

解压缩之后要咋操作呢?
我先把lic放到license下
然后挨个source setup文件
就出现个写出apache-da路径
我用的ubutu系统
求指教

网友A:
In your home directory, insert following setup env in to .cshrc file like as below.

setenv APACHEROOT /......../RedHawk_Linux64e6_V2021R1.1
set path = ( $path ${APACHEROOT}/bin )

% source ~/ .cshrc
% which redhawk
/......../RedHawk_Linux64e6_V2021R1.1/bin/redhawk

% source /......../RedHawk_Linux64e6_V2021R1.1/setup.csh
/......../RedHawk_Linux64e6_V2021R1.1
/......
/home/user
Tooldir: /......../RedHawk_Linux64e6_V2021R1.1
Libdir: /......../RedHawk_Linux64e6_V2021R1.1/lib
Bindir: /......../RedHawk_Linux64e6_V2021R1.1/bin

% redhawk

网友B:
would you share the software and lic,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your home directory, insert following setup env in to .cshrc file like as below.

setenv APACHER ...

%是命令的意思吗?
这是centos吗
没用过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your home directory, insert following setup env in to .cshrc file like as below.

setenv APACHER ...

redhawk在ubuntu系统怎么设置啊

网友A:
% is for displaying a prompt

ex)
% ls -al
This means run "ls -al" linux comma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would you share the software and lic, thanks!

https://pan.baidu.com/s/19oay2_fhxw2wLIRzGMPoGg?pwd=51ny
51ny

Looking for a way to attach a file...  f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 is for displaying a prompt

ex)

ubuntu咋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ubuntu咋设置啊

우분투와 레드햇에서 설정하는 방법에는 차이가 없습니다.

楼主:
引用 网友A:
우분투와 레드햇에서 설정하는 방법에는 차이가 없습니다.

可是setenv这个命令在ubuntu运行不了啊,那个setup.csh里面会报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setenv这个命令在ubuntu运行不了啊,那个setup.csh里面会报错啊

It's not an Ubuntu OS issue.
You can select csh from among csh , bash , tcsh ... etc. in the /etc/passwd file for the user account shell configuration.
If you wish to use a shell other than csh, you can use the shell's equivalent command.

     Search the keywords below on Google.
         setenv equivalent in bash
         setenv equivalent in ksh

To change the user shell, refer to the link below.
https://www.tecmint.com/change-a-users-default-shell-in-linux/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setenv这个命令在ubuntu运行不了啊,那个setup.csh里面会报错啊

csh

用户要切换成csh

网友:
这种文件是使用tar打包后再压缩生成的。解压方法是:

1、xz -d **.tar.xz

2、tar -xvf **.t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csh

用户要切换成csh

是不是这样的如果用的是bash,就只需要source一下setup.bash和setup.sh
但我弄完之后又出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your home directory, insert following setup env in to .cshrc file like as below.

setenv APACHER ...

我为啥redhawk之后就错误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如果用的是bash,就只需要source一下setup.bash和setup.sh
但我弄完之后又出错误了。。。
...

这个是安装的之后cp -r 了原始目录吧 ?

老老实实
1.xz -d xxx.xz
2. tar xf xxx.tar

看目录管理不方便,就用
mv redhawk_xxx redhawk_yy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为啥redhawk之后就错误了啊

Since "/lib64/libGLU.so.1" must be in the OS installation path,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ackage containing it is missing from the Ubuntu OS installation process.
Therefore, " libGLU.so" shared library is not a RedHawks application component.
You need to find library package which  has libGLU.so.1 using below command.

% yum whatprovides /lib64/libGLU.so.1

Loaded plugins: langpacks, product-id, search-disabled-repos, subscription-manager
server                                                                                                    5230/5230
mesa-libGLU-9.0.0-4.el7.x86_64 : Mesa libGLU library
Repo        : @anaconda/7.9
Matched from:
Filename    : /lib64/libGLU.so.1

So you need to install it.

-- Redhat, CentOS
case 1. find "mesa-libGLU-9.0.0-4.el7.x86_64.rpm" and install it by rpm command.

          % rpm -ivh mesa-libGLU-9.0.0-4.el7.x86_64.rpm

case 2. If it has dependency for "mesa-libGLU-9.0.0-4.el7.x86_64.rpm" , you need to install all the libraries dependent on this package, proceed with the installation as follows.

         % yum install mesa-libGLU-9.0.0-4.el7.x86_64

-- Package install on Ubuntu  ( Ref: https://zoomadmin.com/HowToInstall/UbuntuPackage/libglu1-mesa )

        % sudo apt-get install -y libglu1-mes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安装的之后cp -r 了原始目录吧 ?

老老实实

不是不是,我是直接tar -xvf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是,我是直接tar -xvf

这个看起来也没啥问题。。。OS是啥版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也没啥问题。。。OS是啥版本 ?

就是centos
这是我加的bash里面的

网友C:
1. 就是centos , 具体啥版本? 2021 推荐用 7.x    cat /etc/redhat-release
2. license 貌似设错了, 一般是啥 xxx.dat xxx.lic
3. ansyscl 是个exe文件 binary的 , license 一般是 text 文件,asicII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就是centos , 具体啥版本? 2021 推荐用 7.x
2. license 貌似设错了, 一般是啥 xxx.dat xxx.lic
3. an ...

7.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就是centos , 具体啥版本? 2021 推荐用 7.x    cat /etc/redhat-release
2. license 貌似设错了, 一 ...

我是从本贴链接里取的lic

网友:
centOS 7.9 没问题的。。。

那前面的log 是少库了。。。弄个本地源,yum 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从本贴链接里取的lic

用编辑工具vi打开看一下。ansysc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编辑工具vi打开看一下。ansyscl

这样的
缺库了嘛,那个libglu.so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
缺库了嘛,那个libglu.so吗

1 . 这样的 ~~~~~~~ 这当然不行了, 需要asicII 的license ,这是乱码是binary。

2.  缺库了嘛,那个libglu.so吗
~~~~~~~ 对,这个是缺库了。。。yum 本地源比较好装。需要安装 mesa-libGLU-9.0.0-4.el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编辑工具vi打开看一下。ansyscl

刚才发的消息好像没收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发的消息好像没收到

稍微修改了一下,审核中了,

1. ansyscl 不是license 文件
2. 需要安装 mesa-libGLU-9.0.0-4.el7 ,注意,linux 里面大小写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微修改了一下,审核中了,

1. ansyscl 不是license 文件

哦哦哦
这样啊。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微修改了一下,审核中了,

1. ansyscl 不是license 文件

我装完那个mesa之后运行redhawk报错:Could not find environment variable DISPLAY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装完那个mesa之后运行redhawk报错:Could not find environment variable DISPLAY

ssh -X 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h -X 了吗 ?

没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h -X 了吗 ?

那个display的我用export DISPLAY=IP:0.0
好像就不报错了,显示lic不对

网友C:
显示lic不对
===
这个无招了。。。慢慢搞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lic不对
===
这个无招了。。。慢慢搞吧 ~~~

好吧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nce "/lib64/libGLU.so.1" must be in the OS installation path,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

那个弄好了,好像就lic不对了
有个博主给的ansyscl文件,不知道怎么用它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nce "/lib64/libGLU.so.1" must be in the OS installation path,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

Could not find environment variable DISPLAY
这个咋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uld not find environment variable DISPLAY
这个咋解决啊

1. Do you log in to the Linux (Ubuntu) system from a Windows PC?
   Yes, you need to X-server porgram to login to Ubuntu system.  The X-server porgram will handle DISPLAY without any other setup including DISPLAY variable.
   No, you are using another linux system and remote login , you need to use "ssh -X -l user_name".

2. Did you see message "Could not find environment variable DISPLAY" while logged into the Linux (Ubuntu) system console?
    2.1  % ssh -X -l user_name
    2.2  ex) 192.168.0.100 is  client system IP address.   Below command in Ubuntu.
          % setenv DISPLAY 192.168.0.100:0

    ** You should first study the Ubuntu, Linux User BASIC Guide.
     It is impossible to use the Red Hawk tool if you do not know the basic usage of 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o you log in to the Linux (Ubuntu) system from a Windows PC?
   Yes, you need to X-server po ...

好,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o you log in to the Linux (Ubuntu) system from a Windows PC?
   Yes, you need to X-server po ...

大佬,我弄好了,非常感谢,不过就是旧版本的你知道redhawk2021的lic咋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弄好了,非常感谢,不过就是旧版本的你知道redhawk2021的lic咋用吗

...

redhawk2021的license和老版本的license没有区别。

请详细描述如何创建安装脚本、许可证文件和应用 ecc 以及屏幕截图。

如果你解释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edhawk2021的license和老版本的license没有区别。

请详细描述如何创建安装脚本、许可证文件和应用 ecc  ...

redhawk2022的license ~~~ 目前有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dhawk2022的license ~~~ 目前有了吗 ?

如果您通过百度链接分享Redhawk2022软件,我们会在确认添加的license FAEATURE并测试执行后进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hawk2021的license和老版本的license没有区别。

请详细描述如何创建安装脚本、许可证文件和应用 ecc  ...

我找到的lic是这个,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用,有个人说可以

楼主:
我没有2022,我只有2021,要有的话我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 Apache EDA 和 ANSYS 合并了,但是一直到 RedHawk_Linux64e6_V19.2.3 版本都使用 apacheda daemon ...

那个2022是不是在ansys软件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Hawk_Linux64e6_V2021R1.1 也适用于现有的 apacheda 守护程序和现有许可证。

也就是用ansyscl替代文件这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 Apache EDA 和 ANSYS 合并了,但是一直到 RedHawk_Linux64e6_V19.2.3 版本都使用 apacheda daemon ...

我看了一下Ansys2022里有ansyscl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said above, “There is no 2022, there is only 2021, I will share it”, but if you say you s ...

I have ansys2022, not redhawk 2022.There is a 'ansyscl' file in ansys20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said above, “There is no 2022, there is only 2021, I will share it”, but if you say you s ...

我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ANSYS P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jmIQz7tXHsJAjmkkkD3Wg
提取码:9J2t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I'm not sure whether  ansys2022 includes redhawk
But it's easy to install ansys2022 by a crack z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ANSYS P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jmIQz7tXHsJAjmkkkD3Wg
提取 ...

https://www.ansys.com/products/release-highlights#tab1-2
https://www.ansys.com/academic/students

You can find out whether Ansys 2022 R2 Release includes Redhawk by looking at the link page above.

Ansys Electronics solutions continue to bring best-in-class technologies to address PCB, 3D IC package, EMI/EMC, thermal, cabling, and electromechanical design challenges with significant advancements in 5G, autonomous, and electrification simulation.

--Electronic Products List

  • Ansys HFSS (Best-In-Class 3D High Frequency Structure Simulation Software)
  • Ansys SIwave (Signal Integrity, Power Integrity, and EMI Analysis for PCB Design)
  • Ansys Icepak (Cooling Simulation Software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 EMA3D Cable (Platform-Level EMC Cable Modeling)
  • Ansys Maxwell (Low Frequency EM Field Simulation)
  • Ansys Motor-CAD (Electric Machine Design Software)
  • Ansys Nuhertz Filter Solutions (RF filter design)
  • Ansys Q3D Extractor (Multiphysics Parasitic Extraction & Analysis)
  • Ansys Sherlock (Complete Life Predictions for Electronics Components)
  • Ansys EMA3D Charge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Modeling Solution)

Free trial download is available as the student version is supported for free.

The above product does not include Redhwak and Totem, which are products of the merged ApacheEDA.

It contains ANSYS software only.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2022,我只有2021,要有的话我分享一下

大佬,分享一下吧,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top.cn_ansyscl.rar contains only the ansyscl daemon file.
No license files are included.

I agree with you.But as he said in https://bbs.eetop.cn/thread-934034-1-1.html, it can.

Maybe "ansyscl" can be used in redhawk-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nsys.com/products/release-highlights#tab1-2
https://www.ansys.com/academic/students ...

Seascape

网友E(2023-07-16):
引用 网友A:
In your home directory, insert following setup env in to .cshrc file like as below.

setenv APACHER ...

你好 可以请问一下是怎么安装的吗?

网友F(2023-12-10):
引用 楼主:
我找到的lic是这个,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用,有个人说可以

楼主,这个是怎么用的?我这个安装包含一个已失效的license文件(2022-05-20过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可以请问一下是怎么安装的吗?

我搞完之后更新一下安装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是怎么用的?我这个安装包含一个已失效的license文件(2022-05-20过期)
...

分享的是ansyscl文件,似乎是另外一个软件的和谐文件,并且是Windows下的可执行文件,见https://bbs.eetop.cn/thread-954244-3-1.html

网友(2024-08-22):
引用 楼主:
我没有2022,我只有2021,要有的话我分享一下

能否分享一下2021 license,和详细和谐步骤,先谢了!

网友(2024-11-29):
引用 网友D:
大佬,分享一下吧,多谢

大佬,求redhawk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