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关于全差分对

楼主(2023-01-08):
小白一枚 想咨询下各位大佬 想设计一个折叠共源共珊差分对 ,请问大佬们折叠共源共珊差分对的CMFB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首先你需要将输出差分的共模电压感受出来,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两个大电阻,当然这可能会影响你的增益,需要注意;然后将感受出来的共模电压和你目标的共模电压进行比较,这里可以使用一个低增益的辅助放大器(如果这个辅助放大器增益过高的话CMFB的稳定性可能会出问题),通过控制尾电流源的办法来反馈输出共模电压。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答

网友:
Von和Vop是差分的两个输出端口,电阻会引入新的节点,电容用于密勒补偿,电阻的取值会影响增益,接了一个五管ota(要与二级运放的输入管还有连接的反馈管匹配),一端输入工模电压帮助cmfb反馈,我五管采用这样的连接是因为五管的增益太大了,不好补偿(对增益相位裕度影响大)

网友:
看看格雷的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