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如何在cadence中非均匀采样某一信号的值

楼主(2023-01-09):
如题,本人的电路的CLK信号是非均匀的,现在知道使用calculator中的cross函数可以得到每次CLK信号上升沿跳变的时间,想在这些时刻采样其他信号的值并导出,但是calculator中自带的sample函数只能以固定的周期均匀采样,想问一下各位前辈是否知道能实现这样采样的方法,感激不尽!

网友:
我不清楚你要干啥啊,jitter到采样的噪声,pnoise, time domain那一套工具就完全可以处理分析出啊。就你这个问题,想到两种可以试试
1)先用ahdlib里的sah_ideal,然后设置一个可靠的延迟用sample/value函数取值,然后export csv;
2)也可以一步到位,修改sah_ideal,cross内,用$abstime获取仿真时间,V()获取电压,$fstrobe()写到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