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stance Grid, Manufacture Grid, placement Grid这三者有啥区别

楼主(2023-01-09):
请各位大佬指教, Instance Grid, Manufacture Grid, placement Grid这三者有啥区别?innovus 软件floorplan里面有个snap 的选项,里面默认是  fence/region/guide to instance grid, placement blockage to instance grid。 io pad to manufacture grid, macro/blackbox to manufacture grid。die to placement grid ,core to placement grid。这些就按默认的grid 就行,不需要我们自己重新设置吧?我觉得比较疑惑的一点是,为啥我不能将所有的grid 都设为manufacture grid?

网友A:
还有power gri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power grid吧

应该还有很多grid, 我其实只想知道这些grid 我要不要重新设置下,还是说保持默认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