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timing path级数过长的问题

楼主(2023-01-09):
各位大佬,逻辑综合完后发现data path上级数太长导致timing没法meet,如果没法更改RTL代码,纯从综合的角度,有哪些手段或者option可以较少path的级数?

网友:
通常是lvt,或是gl短的lib
如果只考虑datapath depth,基本上没有太好的办法,可以考虑打开retime,或是borrow time选项

网友:
会不会需要设置MCP的路径,或者是调用dw,例如除法器,pipeline级数还不是最佳?

网友:
reg2reg的路径:a.判断路径是否真实,是否可以设置multicycle,false等;
                           b.判断时钟周期设置是否正确,是否自己周期设置错误;
                           c.如果路径真实,时钟正确,请看看详细路径,哪个地方的delay异常,是不是transition没有解,或者cap太大;
                           d。分析这种异常是因为脚本 设置原因还是工具优化原因(violation较大路径阻碍工具优化其他地方)。
                           e。如果路径delay没有异常地方,就是因为路径级数太多,cell delay叠加导致path delay太大。那么可以告诉设计人员修改代码。
                           f.如果代码不能修改。那么请使用svt,lvt,或者ulvt速度快的cell综合。
                           g。如果设计要求功耗,不能使用这些高速cell。那么请降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