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Hspice仿真激励表达式的疑问

楼主(2023-01-09):
各位大佬,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不利用ADE去跑仿真,而是用激励网表的文件在外面进行仿真,我想让结果文件把每个MOS管的工作区域打印出来,应该如何描述?下图是我现在的输出设置(图一),会输出VBG的DC电压,然后.op之后在仿真的log文件(图二)中也有出现各个MOS的所有DC参数,但是电路太大的话,应该如何简单的让MOS只显示工作区域呢?或者不要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存放每个MOS的工作状态也可以,因为log文件也比较乱不好查看

网友:
maybe this option is helpful
.OPTION LIS_NEW
Enables streamlining improvements to the *.lis file.
Syntax
.OPTION LIS_NEW [= 0|1]
Default
Value if option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netlist: 0; Value if option name is specified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value: 1
Description
Use .OPTION LIS_NEW to activate several streamlining improvements to the *.lis file as noted below. A value of 0 disable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 value of 1 enables the following:
•Moves .PRINT data and .NOISE analysis data to separate files,
•Suppresses operating point node voltage table that exists in the *.ic# file.
•Prints loading information for input files.
•Invokes console printing of simulation progress percentage.
•Adds a convergence status update to *.lis.
•Increments every 10% of analysis update to *.lis.
•Reports analysis output file with analysis-specific format.
•Prints Improved format of circuit statistics information.
•Any .PRINT statement in your netlist generates a text file contain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For a transient analysis, the file has the extension, .printtr#.
•Operating point analysis information is separated to file if .OP is used in netlist (LIS_NEW=1 automatically sets .OPTION OPFILE=1).
•Model related information is suppressed (LIS_NEW=1 automatically sets .OPTION NOMOD=1). Circuit hierarchy to number mapping information is not printed to the *.lis file because the LIS_NEW=1 sets .OPTION LISLVL.
Note:
The LIS_NEW option only affects traditional HSPICE analysis output files. HPP and advanced analog simulation (RF features, StatEye, and transient noise) format the *.lis file and output any .PRINT statement results to a separate file without having to use the LIS_NEW option.
Examples
.option LIS_NEW
See Also
.OPTION LIST
.LIB
.NOISE
.OPTION LISLVL
.OPTION NOMOD
.OPTION OPFILE
.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