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ST的PDK出现问题

楼主(2023-01-09):
在安装ST工艺的PDK时,安装PDK完成后准备source一下一个csh_init文件,出现以下问题(系统和软件也是刚装好不久,有可能也有问题),请教下大家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
现在PDK已经装好,针对出现的问题和过程,我来做一个补充说明,既方便后面碰到的朋友,也算做一个记录。

首先上面截图中存在两个问题,1)我的linux默认语言为bash,我需要敲csh才能转换成cshell去实现一些命令,后期我安装了cshell。2)因为敲了csh,安装账户从root变成普通账户,所以下面报出的/usr/bin/没有权限,后面安装cshell后,转换成root账户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具体安装过程和碰到的问题后续我会专门写一篇日志分享,有需要的请去我的空间查看

网友A(2024-05-15):
引用 楼主:
现在PDK已经装好,针对出现的问题和过程,我来做一个补充说明,既方便后面碰到的朋友,也算做一个记录。

...

请问一下,我也在root下source这份文件,出现同样的/usr/bin/.: Permission denied. 必须要安装cshell吗?怎么判断敲csh后从root变成普通用户了?然后是怎么转化成roo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我也在root下source这份文件,出现同样的/usr/bin/.: Permission denied. 必须要安装cshell吗 ...

看你机器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你的机器是装了的(我的机器当时有特殊情况),你只需要转换成csh或tcsh语言就行,没有的话那肯定要装的。echo $SHELL,敲这个命令可以看到你的当前语言来判断转换成功了没有。另外有些情况下需要你转换完后重启下系统才能转换过去。从普通账户变成root账户也好,还是从root账户变成普通账户你可以从网上搜索下命令,它们跟语言转化是分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