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SMIC180BCD工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3-01-09):
SMIC180BCD工艺中用到了p poly电阻,现在想要改版需要用到dummy电阻,但是pdk中自动补的dummy电阻少了RESP1,RESP3T,RESCKT这三层,我们改版只想改metal以上层次,请问下这三层对前端的mask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影响,RESP1,RESP3T,RESCKT都是电阻的标志层,在实际芯片中,dummy的POLY 才是起到调整环境一致作用的层。

网友(2023-06-26):
借楼问下你的smic18 BCD工艺后仿提取寄生用的是啥